中国铁塔电池60V20AH,深圳海雷20串磷酸铁锂的问题

楼主:
其中有一串放电最快结束,充电最快满,怀疑老化

是直接拆掉,降串成19串,还是更换一片同款电芯?(某鱼拆机20一片)其更换难度如何? 普通烙铁可以拆下来吗

网友:
B站有更换教程,貌似不是很难

网友:
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不然连把电池组从外壳里取出来都不容易。电池组取出后需要用刻刀或锥子把落后电芯的电极片从接线板上割断后取下,换上新电芯后用电烙铁焊上。新电芯一定要转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再买铁塔电池了,要再买铁塔电池了,要再买铁塔电池了。后面很快会一片片的落后,我买的60V25A的用了1年,陆续换了4片,后面再落后我也不打算再替换换电芯了,别看当初买的时候才300快上下好像很便宜,但算上这些替换电芯后完全没有性价比。网上卖的这些铁塔电池都是外卖小哥暴力使用后淘汰下来的,别看好像才2年左右,但跟大家一般环境下使用2年完全是2回事。

网友:
我有个也坏一串   正准备降串使用   昨天晚上买了排线    到了就开工

网友:
铁塔电池换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直接更换电芯比较好

网友:
肯定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