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芯海CSU3AF10如何读写芯片数据

楼主(2025-08-14):
起因是100w充电宝这颗芯片CC脚烧坏(iFory 100W充电宝维修请教),C口放电异常,想把旧芯片数据读出来然后写到新的芯片里面去,在公司找到了芯海的烧录器,但一直连接不了芯片,万能的坛友有烧录过这个芯片的吗指点下。

网友:
一般是加密保护的。

网友:
芯海的芯片,估计大家用得少。况且,产品中的MCU一般都是加密的,无法读取内部ROM

网友:
联系充电宝厂家,看看卖给你写好程序的芯片吗

网友:
可能就是芯片坏了。即使是好的,哪个厂家会不设置芯片读保护。

网友:
有些大厂为了产品的可追溯性,芯片不加密,为了防止别人抄板,大厂会找芯片厂家订制芯片,所以不加密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市场上买不到一样型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