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我有一个和家亲萤石CS-MQ1-4EHY摄像头如何48V改12V供电,并加装WiFi...

楼主(2025-08-14):
我在某鱼淘的,想固定在太阳能路灯杆是,想用太阳能电池供电,同时加装WiFi模块,求大神如何接?

楼主:
部分图片借用 daphon大侠的

网友:
还没看见过 48v的 监控呢

网友:
这有点复杂了!拆开看一下,内部应该有12V电源接口,引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不建议改,48V0.3A改了之后12V1.2A超过五类线最大耐受0.6A了

网友:
直接用48v适配器不好吗?还加装WIFI,这可是大工程了。

网友A:
1   不能改wifi。要加装wifi首先要找到usb接口。其次要flash的系统内置了驱动和定义以及软件搭配才能。
2   这比较像一个poe供电电路。根据poe原理找到dc12v的输出电容。直接焊接在输出电容正负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能改wifi。要加装wifi首先要找到usb接口。其次要flash的系统内置了驱动和定义以及软件搭配才能。
2   ...

是POE供电,根据图你能判断出是那个电感吗,我不懂电路图。

网友:
感觉是个大工程,不值得

网友:
看电源芯片芯片是支持24V--56V输入的,先用48V输入然后测试哪里一端输出12V就可改12V输入,但要加wifi可能程序不支持无法实现。

网友:
poe电路后面耐压24v以下的电解电容 直接正极接12v电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OE供电,根据图你能判断出是那个电感吗,我不懂电路图。

第二个图。右下角有个耐压值16V的电容。哪里估计是输出位。

网友:
一点电路基础没有的就不要自己搞了。

网友:
TP-link POE网络摄像机48v供电改12v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768940

改过,大同小异

网友:
找个坏的带POE的摄像头拆个POE模块或是买个POE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