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插头

楼主(2025-08-14):
今天傍晚有空,收拾一下杂物。发现了这个有近十年不用的插头,顿时有点感慨。这个插头是我叔叔送给我的第二把电烙铁(内热式)用的,大约是上世纪1983年左右。

我的第一把电烙铁(外热式)也是我叔叔送的,大约是1982年左右。由于几乎是焊小焊点,内热式用得多。大概用了近三十年,而且只是更换烙铁芯,不用更换烙铁头。烙铁是上海生产的“保久”牌。

网友A:
时间过得快吧,楼主一定很感慨啊

网友B:
电线是铜的,可以留着!

网友C:
那时的生产力,,,插头就是软的。。。时间长了就老化,,,,相比之下新型防火材料先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过得快吧,楼主一定很感慨啊

当年读小学时,学习领袖的诗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线是铜的,可以留着!

不但是货真价实的铜芯线,而且比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的生产力,,,插头就是软的。。。时间长了就老化,,,,相比之下新型防火材料先进多了 ...

新型材料也是有寿命的。1988年买绝缘漆,用“可口可乐”的瓶子装,结果到2012年烂了。更换用“雪碧”的瓶子装,并用红笔写上“2012年换瓶”。

网友:
这是节约到了极致。

网友D:
橡胶的铜片插在橡胶里面,最大的缺点就是插排加持力大的话容易脱落,而且容易短路。能用上这种插头的岁数应该过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橡胶的铜片插在橡胶里面,最大的缺点就是插排加持力大的话容易脱落,而且容易短路。能用上这种插头的岁数应 ...

这种插头,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产品。拔插头时,最好用力撵紧插头。

网友E:
好家伙,塑料都老化了

网友:
这电源线铜丝再软再好,也经不住外面的塑料老化变硬变脆,特别容易漏线漏电,很危险,为了那么点铜,继续使用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塑料都老化了

不是塑料,是橡胶。

网友:
铜线的,插头也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橡胶的铜片插在橡胶里面,最大的缺点就是插排加持力大的话容易脱落,而且容易短路。能用上这种插头的岁数应 ...

中间洞里塞一团黑胶布。

网友:
时间长了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型材料也是有寿命的。1988年买绝缘漆,用“可口可乐”的瓶子装,结果到2012年烂了。更换用“雪碧”的瓶 ...

柒字单拎出来竟然不认识了。

网友:
不能丢,这是传家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