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铜芯CPU散热器与吸顶灯的搭配

楼主(2025-08-14):
儿子房间的吸顶灯坏了,正好在老五家买的20W大功率LED到了,据说这个LED发热很大,不加散热片必烧,想了想翻出N年前拆下来的一个原装的散热器(没风扇),翅片攻丝想办法给固定了上去,
然后开始测试。
条件:阳台、无风、气温31度,优利德UT136C+配原装测温线,通电1小时后,温度稳定在90度不再上升,综合考虑,勉强可以用的住。

费了点事对灯体略作改装,把整个散热器都固定在里面了,你还别说,真亮。
至于寿命,交给时间去证明吧,反正便宜才3块多,买了3个,还有两个备用,如果这个很快光衰,则后续考虑加个小风扇,主打一个越整越复杂
上图上图

楼主:
统一回复,根据手头库存电阻,把4个驱动芯片的电流设置电阻,由129Ω换成330Ω了,交流侧电流由原先的0.082A,下降至0.037A。
对应功率由原来的235*0.082=19.27W,下降至235*0.037=8.695W,功率下降一半多点,测试发热也明显下来了(散热器在灯里面不方便拆就没定量数据啦),目测亮度也还挺亮。
铝基板散热很牛,刚开始用245烙铁居然连0603的电阻都拆不下来,后来用上加热台预热板子至160℃才搞定。
上图上图

网友:
好创意,高手

网友:
这个我也下手了,就是没找到合适的散热片。小的散热片肯定顶不住这温度。

网友:
淘汰的CPU散热给LED,,,物尽其用

网友A:
研究一下,把电流降一降,温度下来了,估计就一直使用下去了。

网友B:
这个灯板是220V的?

网友C:
温度有点高,灯罩受不了。愿意的话可以用手机看看有没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把电流降一降,温度下来了,估计就一直使用下去了。

是这个理,回头我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板是220V的?

对,220直连,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有点高,灯罩受不了。愿意的话可以用手机看看有没有频闪?

是很高,本来我想着都上CPU散热器了,还镇不住区区20W?结果发现这特么发热真不小啊。CPU散热器没风扇的话,其实散热效果好像不比一块大铝板好多少。测试过程中我用手持小风扇去吹散热片,温度立竿见影往下走,要想效果好还是得风扇。

灯罩是玻璃的,倒是不会有影响。
另外我用手机拍了,没发现有屏闪。

网友:
加个小风扇吹才行,不然一样是焖烧。

网友:
这个加风扇能降20度,我的理解,CPU散热器是让CPU不超100度,这 种散热片都不大,再加上加灯罩是闷烧了

网友:
不加风扇扛不住~~~

网友:
话说房间没必要搞20W这么亮吧?LED20W太亮了伤眼

网友:
不搞个风扇效果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把电流降一降,温度下来了,估计就一直使用下去了。

初步琢磨了一下,查了一下资料,如下:

电路板分主板和小尾巴两部分,小尾巴是整流滤波部分没啥好说的(带个125V1A的保险),主板上驱动芯片丝印AT7310×4个,只查到英文手册,也查到了它的电流设置IEST引脚(实测阻值129Ω),但翻译了一下设置电流的公式非常复杂看不懂了涉及sin啥啥的,死去多年的三角函数知识早就凉透了
上图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琢磨了一下,查了一下资料,如下:

电路板分主板和小尾巴两部分,小尾巴是整流滤波部分没啥好说的( ...

感觉12A电阻换大点电流会变低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我老早之前买过一个12V的LED,用双管CPU散热器+风扇一点温度都没有,就是体积太大了,后来用了一个nVidia 605还是710来着的显卡拆机的散热片+小风扇,也能镇得住,就是温度明显上去了

网友:
我是不喜欢LED灯。发热和频闪太麻烦了,热天在家里开LED灯时,空调都得压低2度,浪费电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