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热心网友修利诚NBC250二保焊机,能修好辛苦费100元

楼主:
求助热心网友修利诚NBC250二保焊机,能修好辛苦费100元

利诚二保焊机,价格1068元,2018年购买 ,刚开始到家随机带的是1.0焊丝,烧不化 ,后来换的0.8和0.6换丝轮,又换了0.8的焊丝,算了可以完美工作了,现在是2025年3月16号,机器不是天天用,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调的电流参数可能会无缘无故复位,但不影响正常工作,最近出了个大毛病 焊丝烧不化了,起球,后来把电流(0-10)调到9 又能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彻底不行了,不管怎么调就是烧不化焊丝
     普通焊机模式可以正常工作,电流稳定达到130A,我用二保模式烧焊条竟然达到400A,把2.5的焊条都烧红了

这个毛病后来反复过几次,就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行

今天2025.8.14 焊了一天,也没干成活故障时焊接时电压26-28V 电流 100A-150A左右, 220V电流20A左右,正常时25A左右

1 维修  故障现象:焊接起球烧不化
2.备用方案再买一台,求推荐好用二保焊机
1,2018年下单购买  价格1068元

2 焊接效果对比

3.原机电容470UFX4 用万用表在位测试值 2100MF
加0.75平方线一米,并联了一个2200UF的电容,万用表测试值2200MF,不知道是万用表单位为什么用MF
测试并没有好转
焊机 7年,这个2200UF电容应该有10年了,不知道会不会都坏了

4 内部概要

5 ,,5KG金属送丝轮

网友:
电解容量正常就不用并了,,要并就看看板上有木有电容位空的,,有就补上就OK了

网友:
给大老们来送福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