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易之力最高端数显电笔的对手来了

楼主(2025-08-14):
易之力2897+pro max(不出意外华博代工),最大的对手如图:
内部还未拆解

先说优点:1、测试精度跟易之力不相上下。

2、有激光笔功能。
3、手电亮度比易之力亮
4、可换头

缺点:1、两节7号电池,要窄的那种,拿了南孚居然塞进去不行
2、机身比较大
3、按钮没华博舒服

网友:
这么高端的测电笔能区别火电、水电、核电了吧

网友:
两节7号电池,不好改装

网友:
7号电池的比纽扣电池好

网友A:
绿林?好像产品质量还可以。

网友:
掌机拍的这像素……

网友:
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
最高端最高端

网友:
坐等拆机,紫薯布丁

网友B:
要塞电池的电笔都不靠谱,遇到不显示时,到底是电缆没电,还是电池没电

网友:
高端的试电笔,在我手里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网友:
感觉塑料可换头不如一体的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林?好像产品质量还可以。

第一次听说绿林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塞电池的电笔都不靠谱,遇到不显示时,到底是电缆没电,还是电池没电

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

拿手摸的没几个人愿意,实在没办法的精况下,尽量别用。

网友:
用7#电池还好些,用2032之类的才坑。。。

楼主:
27-28,用了卷,拼夕夕买的

网友:
电笔能用就行不一定要高端把

网友:
搞的试电笔把试电变成了辅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