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整个电批,主要日常拧拧玩具,小扭力的

楼主(2025-08-14):
想海淘个EZ7410、7411,不知道这俩有没有电子刹车?看好多帖子说没有

然后得伟680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我都需要小扭力的,大活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干
不知道现在还值得淘个7410么

楼主:
7421好像也不错,无极变速,自动停止,价格也感人

网友A:
用电批十多年了,没感觉到电子刹车有什么用,可能我都是打粗用,没干精密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批十多年了,没感觉到电子刹车有什么用,可能我都是打粗用,没干精密的活。 ...

干粗活确实,但是干粗活的话,pdd几十块钱的完全能搞,既然都进坛子了,肯定是想整个舒服的,能抚摸的那种
不过我确实主要都是拧小的东西,大活很少,装家具之类的,直接用电钻了

网友:
精密的还得手工。

网友:
这个好用,精密的螺丝选国产的1-2百的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7421好像也不错,无极变速,自动停止,价格也感人

松下6225、7410、7411、7420、7421都有过盈打滑、机械止停、电子刹车。

个人推荐7411,有个计数器挺方便的,对于需要拧20多颗的情形下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6225、7410、7411、7420、7421都有过盈打滑、机械止停、电子刹车。

个人推荐7411,有个计数器挺方便 ...

搞不懂计数有啥用

网友C:
松下系的都是棍子,拧大的嫌小,拧小的嫌大。
最近淘宝买了2把小电动,一把像单节5号电手电筒那么大,没有刹车,堵转1、2秒后也会断电停,拧小螺丝很方便,现在连电位器都用它拧;
另一把像以前的普通白蜡烛那么大,有刹车带自停,自停的声音很像松下一样哒一下就自停,现在用它来保养咖啡机。
EZ7421严重吃灰中。

网友:
入吧,除了贵没有缺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懂计数有啥用

计数器挺有用的,可以记录你拧紧多少颗螺丝,也能记录松懈多少颗。

另外,6225、7410/7411的1档0.29N·m(约3.0kgf·cm),21档2.94N·m(约30.0kgf·cm),平钻档4.4N·m(约45.0kgf·cm)。

7420、7421的1档约0.3N·m(3.0kgf·cm),21档约3N·m(30.0kgf·cm),平钻档约4.0N·m(41.0kgf·cm)。还多了高速2.0N·m(20kgf·cm),低速6.0N·m(61.0kgf·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挺有用的,可以记录你拧紧多少颗螺丝,也能记录松懈多少颗。

另外,6225、7410/7411的1档0.29N·m ...

感谢回复,我最近去查了下,7410、7411、6225都有扭力自停,但是没有刹车,我说的刹车指的是没有到设定扭矩的时候,手里按键松开,这时候应该一个角度都不转,这种刹车。貌似只有7421是有这个功能的。
扭力方面,看了大神给的数据,我确定了后面还是得买个得伟的,0.1牛米的小扭矩我还是需要的,再来后面买个7421干干日常的活应该就够了

网友:
看过一个测评,米沃奇那个红色可以折叠的是最好的,供你参考。个人用的是博士12付的那个小钻,感觉特别好用,能调节扭力,可强可弱,效率很高,缺点是重了些,长时间用确实有点累。

网友D:
首先,感觉你们好有钱。国产一两百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感觉你们好有钱。国产一两百的不行吗。

单纯拧个螺丝,用手动的就可以,但是为了让自己舒服,所以买个好点的,国产一两百的,还不如不买直接用手动拧,说难听点,买个进口货,玩腻了出掉陪不了几个钱,国产的最终只有扔掉。基本上现场干活的,图实惠会买国产,家里自己用的不多的,反而会花高价买个好的用着舒服看着舒服摸着也舒服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系的都是棍子,拧大的嫌小,拧小的嫌大。
最近淘宝买了2把小电动,一把像单节5号电手电筒那么大,没有 ...

白蜡烛那么大,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挺有用的,可以记录你拧紧多少颗螺丝,也能记录松懈多少颗。

另外,6225、7410/7411的1档0.29N·m ...

真正行家!

网友E:
有空看看我帖子,有很多个用这些个波箱做的,秒杀市面成品,制作难度也不大。价格还便宜,也带松手刹车(我把无极开关的按压弹簧力度改小了,按键松开由于摩擦大,所以刹车不够干脆。
主要优化体积小,无极,握持手感好,转速更快,最大扭力也更大,电量显示,大容量电池。

自停功能非常适合批量打小螺丝,达到设定扭力哒一下就断电,免去了哒哒哒的烦恼,且理论上就会省电一些。

无极功能,对比用一下就知道多好用了,棍子可变形,手感其实很差的,带无极的棍子,价格先不说,尺寸比12v都大一截,手感我就不评价了,信仰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空看看我帖子,有很多个用这些个波箱做的,秒杀市面成品,制作难度也不大。价格还便宜,也带松手刹车(我 ...

要不你就做个成品卖吧,无极,自停,扭力小,做个秒杀7420的产品。

个人偶尔用一下,自已做还是难度大了点,你踩过多少坑自已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