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头煤气炉一边点火难维持,半年的问题一锤子搞定

楼主(2025-08-14):
煤气炉一边点火难维持,需要多次点火才能正常,另一边也遇到过,前后拆装多次,又能用但查不出问题,半年了,怀疑电磁阀问题,但又不像,电磁阀损坏应该是永久性,想换热电偶电磁阀组件,螺丝生锈又不开,而且现在的热电偶外径较大扩孔不便,炉头螺丝也拧不开,准备等两天中山家电会展检漏,想了一晚手压下点火时连杆旋动顶开电磁阀,点火后电热电偶工作维持,应该是点火连杆动程不够,拆下二根连杆尺寸无明显差异,到厂家想去配二连杆,但工厂只卖新的旧的不管,反正准备换新的了,点火连杆动程不够用锤子敲打延长点,重装点火一点就着,原来厂家连杆设计尺寸偏短,用不了几年叫用户换新的,不过旧的不坏工厂早就关门了,现只发关键图片重装过程就不发了。

网友:
学习了,又省钱了。

网友A:
这么想的话,在上面包几层锡纸应该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想的话,在上面包几层锡纸应该也能解决问题

想错了,是尖的那头顶着,那不用锤敲还真不好想如何加长,也不能锡焊

网友:
认真拜读学习一下

网友:
重要的在于思考,一旦想到办法了,剩下就一蹴而就了,点赞 楼主好办法。

网友:
这个不是铸件吗?能有延展性?

楼主:
这个是压铸锌件,强度一般,容易失效。

网友:
都是计划报废的产物

网友:
恭喜修复,分析精准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笨,没看懂,你们可以嘲笑我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类似问题,也学着敲打它一下,看会不会好

网友:
学习了,不过旧的不坏工厂早就关门了。

网友:
计划报废啊

网友:
省了买新炉盘的钱。

网友:
换总成不好吗,十几块的事

网友B:
好吧,听你的,敲了一下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听你的,敲了一下断了

连杆F头垫平敲打延长0。3mm,参见红点。

网友:
箭头所指,磨掉一点,这样F头就能多伸出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