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电饭煲铜匠厚釜 开机几分钟故障代码E1 不加热

楼主:
开机几分钟内能工作,能加热,但很快显示E1故障码,然后不加热了。

里面比较简单,据说E1故障是下面那个温度传感器,或者磁铁有问题?

底部的温度传感器电阻52K,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电压力锅的故障代码基本相同,电压力锅的故障代码说明:
一.E1底部传感断路/开路
1.有可能是传感器断路了,包括引线,插头插座等.
2.天气太冷,传感器阻值过高
造成电压力锅显示该代码;处理方法可在传感器两端并联一个100K电阻。
二.E2传感器短路: 传感器短路故障极少见。一般只能换新(该传感器在25度室温时是100K)。
三.E3超温: 常见是锅底太脏造成温度过高。
四.E4 压力开关失灵。

电饭煲显示其它故障的解决方法:

1、电压力锅出现E0故障

原因:上盖热敏电阻开路或短路,解决方法是更换上盖热敏电阻;

如果是合盖不到位或激动开关及其连线故障,解决方法是正常合盖,检查激动开关及其连线是否正常,正常盒盖后微动开关触片是否能有效闭合。

2、电压力锅出现E2故障

原因:空锅干烧,解决方法是锅内加水重启;

如果是高温报警,热敏电阻故障,解决方法是查看锅内底是否有油污、异物,更换热敏电阻。

3、电压力锅出现E3故障

解决方法是更换内锅盖或止开阀;

如果是应该上压而没有上压,解决方法是更换干簧管或接通其他连线。如果自己无法解决,还请联系官方客服维修。

该答案适用于格力、美的、海尔等大部分品牌的电饭煲型号。

以美的电饭煲为例,电饭煲显示e1的解决方法是比较的简单,电饭煲显示e1是由于传感器断路引起的,所以可以在传感器的两端并联一个100K的电阻,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或者首先要测量传感器,检查能否断路或开路,如正常则可拆开控制板,看能否受潮,因受潮有能够至错误信息。另应察看主板电路的各焊点能否会脱焊而至该错误信息。

46    评论 分享 举报

楼主:
哈哈,好像是上盖几个线问题,没有测量啊

【电饭煲有电不能煮饭,显示故障代码,很简单,教你如何维修】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个,九阳的压力锅坏了,什么代码忘记了,坏了就用备用锅了。九阳的还没有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