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玻璃板下有什么拆开看看

楼主:
一直听说平板微波炉的平板下有微波搅动装置,正好家里微波炉平板碎裂了,拆下看到了真容

美的m3-l233b,输入功率1300w,800w微波输出功率,一级能效,我用100ml水测试了下,10s升温10度,大概400w的实际制热功率,都说微波炉效率高,实际效率也就400/1300≈30%。

网友A:
微波是不变的,波峰波谷都在同样的位置,那个微波搅动装置是让被加热的物体变换位置。

网友B:
有一层不锈钢网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转盘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是不变的,波峰波谷都在同样的位置,那个微波搅动装置是让被加热的物体变换位置。 ...

以前的转盘是让物体变换位置,现在无转盘的微波炉里所谓的搅动是利用旋转的金属叶片反射微波改变微波的方向,也算是在“搅拌”微波吧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C:
早期是转盘的,主打让食物自己转动,其实这种我觉得加热是最均匀的。
后面就变成了这种,主打食物不动,但增加反射板让微波多方向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是不变的,波峰波谷都在同样的位置,那个微波搅动装置是让被加热的物体变换位置。 ...

不是的,有两种结构,一种是底下转盘,食物跟着转,另一种是楼主这种,食物静止不动,我理解的是金属片作为反射装置把微波反射到不同角度,实现均匀加热

网友:
效率虽一般,可的确方便

网友:
转盘式的就是减速电机,所谓的光波炉就是光板

网友:
感觉计算不大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层不锈钢网

没懂,什么不锈钢网?

网友:
根据日常使用经验看效率没有那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是转盘的,主打让食物自己转动,其实这种我觉得加热是最均匀的。
后面就变成了这种,主打食物不动,但 ...

微波炉通常设计转盘或者搅动盘,基本都能保证均匀,只是食物吸收并不是均匀的,这个难点是无法克服的,这才会导致一部分还是冻着的,一部分已经焦了。
早期转盘的最大优势在于微波通过云母片从侧面直接进入炉腔,而平板式的,微波发生器还在侧面,只是通过钣金通道引导到炉腔底部再进入,这个传导腔道截面大概4平方厘米,长度大概30厘米,3个90度转角,这里应该有不少损耗。

网友:
还是觉得老式带转盘的加热快,现在无盘的加热慢好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早期是转盘的,主打让食物自己转动,其实这种我觉得加热是最均匀的。
后面就变成了这种,主打食物不动,但 ...

最早的微波炉就是带玻璃转盘,让食物玩旋转木马,后来玻璃转盘没了,食物转累了让微波转,但是总觉得食物不转的加热不均匀,尤其是大一点的碗,总是边缘都滚烫了,中间还是微热的。
我家上一个贵点的那种微波炉坏了,还是老老实实买200出头最便宜的机械式那种带转盘的了,感觉还是机械式的好用。

网友:
感觉还是转盘式好点,但不方便清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早的微波炉就是带玻璃转盘,让食物玩旋转木马,后来玻璃转盘没了,食物转累了让微波转,但是总觉得食物 ...

这才是使用多年的心得,真正的大实话,有时候电器搞复杂了其实没啥用

网友:
这个板会转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