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inipa ET-2076A 数字表拆机,电压档有底数要校准么

楼主(2025-08-15):
不懂就问,电压档有底数,用校准么?

网友:
这个就简单。

网友:
毫伏档有底数正常。

网友A:
才0.35mv就担惊受怕了???交流mv有底数正常,几十几百都正常,只要不上1v都合理。除非你去大山里,远离城市,远离通信基站,避免电磁波干扰

楼主:
没用过自动挡带毫伏档位的表(一直用ut123测通断听响儿了)。手动挡的表也没注意过。前两个月看论坛跟风20大几买了三个,看论坛说外壳很主板型号不一致是返修货。但是这个型号的论坛没有拆机图。今天拆开看看啥情况。

网友:
校准后也有底数

网友:
mV档有小小底数正常,哪是空气中的电离子感应,你用一个食品保鲜密封袋装着万用表,排出多余空气,密封袋口,这样就没有底数了

网友:
表笔接触后归零就行,mV档本来就有底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自动挡带毫伏档位的表(一直用ut123测通断听响儿了)。手动挡的表也没注意过。前两个月看论坛 ...

你的选择是对的,起码这个风险小一点,板子不错,和2231差不多,只少两个黄豆,但比2601好多了

网友:
毫伏档位正常

网友:
ET-2076A 数字表拆机,FS9922硬芯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自动挡带毫伏档位的表(一直用ut123测通断听响儿了)。手动挡的表也没注意过。前两个月看论坛 ...

那时候不是2231A吗?这个2067A哪里买的?还20多,我买的要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0.35mv就担惊受怕了???交流mv有底数正常,几十几百都正常,只要不上1v都合理。除非你去大山里,远离城 ...

因为楼主没插表笔已经害怕得腿软,插上表笔再看可能会晕倒

网友:
老板开五金店

网友:
表笔悬空可以有底数,表笔短接时应归零。

网友:
这正常吧,你校准啥

网友:
不是牛屎片,应该还不错!

楼主:
淘宝旗舰店买的。

网友:
屏幕够大的,板子空旷,转盘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网友:
这不叫底数,是感应出来的,也就是表输入阻抗高,又灵敏度高,开路的表棒成为天线,你得短路表笔后看看有没有数,那才叫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