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跨界维修:大众汽车报5个故障黄灯、更换ABS轮速传感器

楼主(2025-08-15):
又是一年暑假了,俺从广东惠州长途1600公里自驾回家乡四川广安,一路上都还好(回去前有做过保养的),到了家里也没发生什么问题,某天出门开在路上突然听到叮的一声,仪表盘上出现好几个故障黄灯,此时汽车行驶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感觉车身稳定性明显下降了。

路边找个安全地停车熄火,重新点火再看看故障依旧,仪表盘先后显示“胎压监测当前不可用”与“ESC/ABS”亮起5个故障灯,左边两个黄灯分别为:电子驻车系统故障/电子方向助力系统故障,右边三个黄灯分别为:ABS、ESC、胎压故障

其实出现故障灯后开段路程可能会自动消失或减少故障灯数量, 虽然如此,其实仍然是有问题的,看油耗都不准了,平路上居然18了,正常是低于10的。汽车有故障后尽量不要高速行驶可能有危险,60码左右的速度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出现多个故障黄灯,大众系列车通病,一般都是ABS轮速传感器坏了一个,于是网购了一个诊断仪AUTOPHIX 3310

里面还有一个收纳包,挺精致漂亮的

诊断仪的样子,蓝黑色,也挺漂亮,是我喜欢的颜色之一

汽车点火后,插上诊断仪

手机下载安装好诊断仪配套的Autophix APP

打开APP后点车辆诊断

详细结果出来了

只看动力模块的故障码详情,提示ABS右前车轮转速信号有故障,代码为01680,其它故障是连锁反应的

检测好后继续网购ABS轮速传感器,我的是两驱车,传感器分左右前后的,不要买错了(右前),商家还送了六角扳手,他说是原厂的配件,其实我也没法判断,反正就50块左右一个,这个传感器去4S店换几大百,我找修车师傅换也要近200块,毕竟师傅要赚钱,正常的合理的收费,那我自己换就省了技术人工费了

配件商家也提供了更换的视频教程,但需要拆轮胎,其实修车厂不需要拆的,他们有升降车的设备

我呢就找了个公路边的水沟处,刚好可以把车右边抬高,我也可以钻到车下面去做维修操作

给原车ABS轮速传感器拍个照,上面还有油漆

用扳手拧下螺丝,连线拔出整个传感器,看起来并不脏

再拔下传感器,与新买的对比下,差不多的,可能生产厂家不同,外观细节上不是完全相同

新的ABS轮速传感器插上线束,得听到有咔嚓一起响才表示插到位了

把传感器插入孔内

用扳手拧回螺丝,必须拧紧

看油漆位置就知道已经拧紧了

换下来的原车旧传感器,这把小一字螺丝刀是拔线束时用的,用它撬下卡扣更易拔掉线束

更换完毕,点火开几百米后故障灯全消失

再用诊断仪检测后一键清除故障码,检测结果就无报错了

完美修复大众车ABS轮速传感器坏后引起的通病故障

END

网友:
大佬居然是老乡啊!
修车需要大工具,手机到车,跨界还挺大的。

网友:
这个胎压检测是靠ABS传送数据的。不应该报2缸失火,以及变速箱故障码啊?

网友:
原来是广安的,长寿的邻居表示有动手能力就是挣钱,还不会被忽悠!

网友A:
大众的这个abs传感器带孔,不知道咋想的,潮湿 涉水就会坏。我的速腾都召回了。

网友:
这个是霍尔传感器吗?既然是通病,厂家居然不召回

网友B:
ABS轮速传感器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判断哪个损坏比价麻烦,我的标致307报ABS故障,到修车店检测说要左右两侧一起换,我心理想那个坏换哪个,为什么要两边一起换?然后到4S店检测就告诉我那边问题,先给清洗了一下,故障消失了,开了一段时间又报故障,网上买一个自己换上完美修复,修车店检测说要左右两侧一起换,估计是他们判断不了哪个传感器故障,只能忽悠说了两侧一起换。有时候传感器头部脏了,也会报故障,清洗一下也有效。

网友:
学习了,故障看的复杂,找到就容易了,技术贴

网友:
大众奥迪保时捷通病,我第一次是在外面修的,后面很快对侧的也坏了,我就自己弄的。
这个坏一般都是成对一起坏。

网友C:
刚看到B站上的发光的三极管修一辆路虎车,也是5个故障灯,最后也是换了轮速传感器就好了
区别就是换个传感器用的副厂的700多,原厂的要1500,看视频里换下来的传感器和你这个50块的不说差不多吧,那也长的一模一样,牌子也相同,估计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众的这个abs传感器带孔,不知道咋想的,潮湿 涉水就会坏。我的速腾都召回了。 ...

自己打点玻璃胶堵上?

二○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S轮速传感器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判断哪个损坏比价麻烦,我的标致307报ABS故障,到修车店检测说要左 ...

做大单值啊,一起换价格高利润多啊...

二○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B站上的发光的三极管修一辆路虎车,也是5个故障灯,最后也是换了轮速传感器就好了
区别就是换个传感 ...

不是2000卢比么?再瞎说给你俩电炮....让你拉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打点玻璃胶堵上?

我自己买的改良版的就是全封闭的。

网友:
在我记忆中,楼主是U盘设计专家,这又在“大众汽车报5个故障黄灯、更换ABS轮速传感器”了,真的是多面手噢,佩服!

网友:
数码之家必须开始修电车。

我比较讨厌看视频教程,因为一遍看不懂的话,又要来回拖动找重点,不如图文方便。

所以数码之家机会大大的有。

网友:
OBD检测仪这么好用?

网友:
上个月使用10年的途观出现和楼主一样故障,经检测也是坏了一个,我是全部予以更换。

网友:
我之前那个polo,半轴漏油,水箱换过,喇叭修过,油箱盖电机换过,好在EA111不烧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