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充放一体板,静态电流损耗太大了

楼主(2025-08-15):
前段时间把家里的灭蚊拍改成18650供电的,本来以为可能用很久不用充电了,可没想到充满电后放置不到一个星期,就没电用不了。

开始怀疑是电池问题,后来把电池拆下来单独充满电,7天后测量电池的电压还有4.15V,没下降,再放电测电容量、内阻都是正常的,
重点怀疑充放板有问题,今天用一块电池单独测试一下充电板,在没有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一测发现充放电板的静态电流达到258uA以上,自损耗太大了,电池迟早给饥饿死。
测试同样几块板,结果都是一样,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加好的充电板推荐一下。

网上买的几元一块充放一体板,TP4056、8205A+DW001-A方案,他们都没标注出静态电流是多少。

空载连续测试电池30分钟以上,静态电流一直在258uA左边没什么变化,这样的话充满电没几天就放完了,不知是不是我的测试方法不对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没有不对,就是电池串联一个万用表到板子测量静态电流,问题是板子带放电功能?要不然不充电板子不工作,怎么可能还这么大的静态电流,一般静态都应该在10UA以下.

网友:
  这就操蛋了   手机电池充电板不错

网友:
是不是个例,有没有其它的板子试一下

网友:
我的灭蚊拍也是18650+TP4056
都改了好几年了,一年充不了一次电。
是不是你买的TP4056有问题?

网友:
找个手机电池的保护板试试,按道理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

二○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了。

网友A:
记得有一个网友评论还是买家评论,有个电容漏电,楼主可以测测是哪个电容。按理说没有这么大。我的这个板用着还行,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
我的150maH的2块电池从装上到现在好几个月了还有电呢

网友:
我的电蚊拍也是这样改的啊,没有经常充电,可能是个例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静态电流, 可能有地方漏电了!  这方案很成熟的,应用的非常非常广泛。

实在不行,把 c1  c2去掉再观察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一个网友评论还是买家评论,有个电容漏电,楼主可以测测是哪个电容。按理说没有这么大。我的这个板用 ...

这个图是我正用的那款。

网友:
换一个充电板试试

网友:
现在这种板子满天飞,价格越来越便宜,估计很多质量不过关的。

网友:
这么大的暗电流肯定不正常,第一次遇到,我自己改的都没这个问题。
换个店家买几块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我正用的那款。

这种小板长相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板长相基本都是一样的...

能用、好用就行。这个方案用在耗电量小的设备上确实方便。主要是价格便宜。

网友:
就是价格太低,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种板子质量参差不齐,什么做工都有,但我用过的也没这么大待机电流,你这个更像是某个贴片电容存在微短路,毕竟做这种板子的都用的最廉价的元件,里面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电容,其他元件如果是好的就一直好,坏那就一开始就是坏的,只有电容比较玄学

网友:
买电子YAN上面的充电模块也蛮好用的,论坛讨论得蛮多的,关键是便宜,十元 近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