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1514充电线 求触点接口定义

楼主(2025-08-15):
朋友搬家翻出老的微软平板,充电器找不到了网上查了下接口

如图

不知道这5个触点的定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假货宝上直接买不香么???

二○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网友:
直接卖了不香?这老货也不怎么行了。

网友:
咸鱼上有卖

网友:
@alexgong 坛友测量的接口定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089

修复微软 SURFACE 磁吸键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094

网友:
这种头坑的很,还不如插头的好。

网友:
实测5针如下: 0V --  +12V  --  空  -   +12V   --   0V, 两侧的0V想通,两个+12V也想通的

网友:
磁吸的充电口?

网友:
有替代线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