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台的选择:高频焊台还是T12焊台

楼主:
使用了多年的安泰信936终于通电不发热了,检测发现是手柄坏了,不想折腾了,准备换台新的。网上看到很多大神都说高频焊台好用,还有就是T12焊台,本人用普通烙铁和936焊台几十年,还没有接触过高频和T12这些东东,也不知道哪个好用,网上看了很多,最终定位了三个型号,请各位帮忙看看那个好用点,谢谢!

网友:
高频,你值得拥有

网友:
淘宝搜L245P,可以用充电宝应急,就一根笔加个外接电源,不占地方。

网友:
一般维修用高频,耐用,烙铁头便宜

网友A:
没有移动需求的话还是优先高频吧

网友:
终于可以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移动需求的话还是优先高频吧

固定场合使用,想买一台可以通吃大小焊点的,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是用无铅焊锡,936焊台用起来很吃力,经常要用风枪辅助

网友B:
是可以换了,如果焊接要求不高这几个都很好用,主要看你心里价位。

网友C:
高频手柄重,焊小件小累,其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手柄重,焊小件小累,其它没问题

我看了网上一些评测,也是说高频的手柄比较粗和重,正好我经常是要焊小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手柄重,焊小件小累,其它没问题

还有说高频焊台会有感应电,容易损坏芯片,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没有焊接特级大焊点需求, 和掐秒表 怼锡疙瘩的爱好。日常任务936配个好头子就足够 。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句话太有哲理了,恭喜楼主快点买个新的焊台,这样就可以愉快的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换了,如果焊接要求不高这几个都很好用,主要看你心里价位。

500以下都可以考虑,我初定这三台主要原因是它们有CH1~CH3三个预设的温度挡位可以快捷选择,刚开始看的高频203H,205H,在不同的应用场合都要用按键来调温,感觉有点不便

网友:
终于有借口可以换新了

网友D:
当红炸子鸡245和210不考虑?

网友:
我现在只有九号技师的245了,快克高频203H也出了,用不来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红炸子鸡245和210不考虑?

我发的第一张图就是210的,看着功能很不错

网友:
九号技师的jbc245 t12通用
高频这玩意还是不建议 感应电麻烦
而且你有936焊台  里面的工频变压器还是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
弄个C245焊台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