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交流转直流变压器出来的直流电不干净有杂音(YUSONICS SC-3128A)

楼主(2025-08-15):
早几十年前的电子产品是手工小作坊打造的,电路板用覆铜板使用三氯化铁置换出铜蚀刻出来的。电器元件相对简单。出来的直流电还有很多交流信号。用于卡带录音机、收音机在耳机中会有很多电流杂音 。可以在220V进来的时候加个滤波电容消除,对吗?还是在直流电中也加电容?

补充内容 (2025-8-19 08:15):
非常感谢多位网友的回复。我就不一一答谢了。因为自己的太丑所以我是在网上的图片拿手机截屏保存下来。后面我自己认真的把我自己的拍了照片

网友:
这种电源只是整流滤波,只有在整流二极管两端并联0.01微法的电容,输出增加三端稳压器,这样才有效果。

网友A:
交流电加电容?说明你简单的电容隔直通交都不懂。

网友:
加个三端,就很理想了。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

网友:
论坛越来越诡异,尽来些一本正经的傻子。

看物件吧,倒是早年流行过的电子爱好者标配可调电源,十字插头那种(尽管拍照有意无意模糊掉了),而且貌似还是贵点的那种,普通货黑色的。

看手套吧,也是最近流行的摆拍手法

不过这问题呢,这思考呢,一股子装傻或真傻的味道

网友:
我们都要一起学习好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计算机技术,芯片技术,高中物理是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加电容?说明你简单的电容隔直通交都不懂。

哈哈,还自称是“苏州熊猫”,我怎么看你又乖又萌还特别聪明哪!

网友:
还要用卡带?

网友:
这种变压器因为功率小内阻大,整流后文电源纹波还是会很大,特别是接上功率“比较大”的随声听之类的设备就会造成纹波更大,听到嗡嗡声,当年最稳妥的办法是中间加一个4伏铅酸充电宝。或者就是拆开换一个大电容,但往往内部空间非常有限,很难加入16伏4700uF的电容(当年电容体积非常大),一般机器里的电容也就470或者1000,甚至没有!

网友:
加上电容还是有嗡声,当年一直没有解决,后来在哪看到好像在整流后的地和屏蔽层加一0.1瓷片,没有试验过,也不知行不行。

网友B:
去除纹波的方法早就有定论了,多学习学习就好了!

网友:
输出才350ma,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除纹波的方法早就有定论了,多学习学习就好了!

九十年代的<电子报>上有这种说法,自己当时也试过,没什么效果。
最好的办法是加个LM317三端稳压块,给磁带随身听供电就没交流声了。

网友:
加个三端稳压, 压差有个3V-5V, 加个小散热片,  加大滤波电容到4700UF,  应该有效果了

网友:
这种火牛我曾用过也修过。

网友:
增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这种电源别说纹波了,就是空载和带载电压差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