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F50指针表电阻档各档打表,交直流电压档全部偏高,2.5安档不能测试(不通),什么原因?

楼主(2025-08-15):
一只正常使用的MF50表在使用电阻档测试时,换挡没有断开表笔直接换挡后,发生打表现象,之后测试交直流电压都偏高,2.5安档不能测试(不通),请老师们解惑,先谢了!

网友:
检查里面的元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检查2.5A档的分流电阻是否开路还是虚焊了

网友A:
人生第一个万用表就是同款,被同事借去直流档测交流电,里面烧了个一塌糊涂。

网友:
先看有明显损坏的零件没有。MF50 指针表直流电压最低是2.5V 档,先用数字万用表对比一下,如果这个不准,其它的都不可能准。

网友:
打表显然是表头电流大,检查共用元件。

网友:
首先检查2.5ma档位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那就是表头基本坏了,正常后检查直流电压挡,从2.5v往高检查,哪一级不正常就是哪一级分压电阻有问题,安照拨盘v片就可以找到该电阻,另外需要首先观察表头游丝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标题表头

网友:
楼主会不会用

不会用送我

网友:
如果表头坏了就没必要搞了

网友:
精益金鹰的有防烧,但愿没坏。建议先用酒精把旋钮触电全擦一下,尤其你当时打表时候切换的那两个触头。然后按图里检查分压电阻吧,是不是电阻被打坏一部分,电阻下降了。   至于2.5A不通估计0.3欧电阻已经烧断了。

网友B:
把最后一图的左下角的二极管给换掉就行了。

网友:
回想一下你当时在哪个电阻档位打的表,或者直接从这几个小阻值的电阻开始检查,你现在表还能用说明大电阻情况多半没啥问题。天使的魔翼大佬说的对,二极管被击穿了也会电压档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生第一个万用表就是同款,被同事借去直流档测交流电,里面烧了个一塌糊涂。 ...

至少有40年了吧  2000年开始都没人用这种了。。。至少有40年了吧  2000年开始都没人用这种了。。。

网友:
请检查红圈内的电阻。

网友:
我买的第一个万用表好像也是这种,几十年没有过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我将按照老师们的指点检查,再次谢谢老师们!

楼主:
用数字表20K档测试MF50的2.5毫安档电阻,数字表显示8.98K,MF50显示0.9毫安,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最后一图的左下角的二极管给换掉就行了。

还请老师指点,我将这只二极管断开测试,没有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有40年了吧  2000年开始都没人用这种了。。。至少有40年了吧  2000年开始都没人用这种了。。。 ...

大概是在93~95年左右买的,2000年又买了个数字表89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