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第四次拆修电池漏液腐蚀的艾美特电风扇遥控器。补焊解决

楼主(2025-08-15):
很久以前,遥控器因为某个牌子的电池漏液,简直腐蚀的一塌糊涂,那时候都没有助焊剂,只能加固下几个焊点,但经常出问题,按键无效,拆出来,乱装下,又可以了。

其实早应该把它用清水洗感觉。现在感觉都腐蚀到元器件的大腿根了。

光用酒精擦,电路板里渗透进去的腐蚀液去不掉。

一直以为是按键里脏了不通。但测量都没有问题啊。

这次把各个焊点加固,发现主要是那个晶振,或者455滤波器的脚焊接的有问题,,明显晃动啊。还好烫了那么多次,芯片也没有击穿。

焊油加固,一堆锡,看它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
都发黄了,应该有些历史了!

网友:
这是啥上用的遥控器?只有三个按键?

网友:
用的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好古老的遥控器  还不如用带学习按键的遥控器直接学习这三个按键(比如电信运营商的电视盒子遥控器)

网友:
电池漏液破坏性可不小

网友:
这个遥控器不单外表战损,PCB板怎么看着也像战损一样,年头不短了啊

网友:
这遥控器有些年头了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修修补补,老当益壮

网友:
把遥控码读出来,拿单片机复刻一个得了,反复维修,太费劲了,就三个按钮,8条腿的单片机都行,太阳能灯遥控器,都是八条腿的芯片的,按键比你这个还多

网友:
这种按键比较耐用,也好换

网友:
年头不小了,修修补补又几年。

网友:
执着 第四次拆修电池腐蚀的艾美特电风扇遥控器

网友:
文物成色!
数字!

楼主:
是的,好像20年了,其实也就夏天用。

电池腐蚀的,铜箔表面漆都腐蚀了,电池座的弹簧腐蚀的小了一圈,感觉都能腐蚀进元件的管脚里。

网友:
图片打开非常慢。可能是我家网络的问题。

网友:
看到橙色晶振就知道年头肯定有了

网友:
电路板都腐蚀变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