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 电动车胎压计

楼主(2025-08-15):
   我的电动车买了大约有1年半了,买来就从咸鱼里淘了个胎压计。一个月前发现老是显示后轮气压不足,考虑到之前因是真空胎用大蘑菇补过,就从网上买了罐滋补胶灌进去了,用定压方式补气2.4.。结果过了一周,又提示后胎气压不足,用压力表检查,气压没有问题,就怀疑是后轮传感器电池电压低,就顺手替换了一节新的。显示正常了。
结果,周一发现这个主机不亮了,怀疑里面锂电池没电了,拆下主机,用单独的充电器充,充足后装上发现第二天又没有电了。故障确定到这个主机。考虑到买了又一年半多了,之前靠太阳能电池能自动充足,现在不行,怀疑电池老化了。
今天开拆,当松开4颗固定螺丝,用我的指甲盖将外壳撬开,一股锂电破皮的酸腐味扑面而来,将主板螺丝松开,一眼看到电池因没有固定好,跟按键开关摩擦造成漏液,将主板腐蚀,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池只有3.4V,已经无法维持亮屏。这种需要用超声波清洗仪清洗主板,替换电池就可以修复了。
发现有时图片顺序会自己乱。

网友:
没看到传感器啥样

网友:
楼主的指甲那么多条纹,千万不要被神医看到~~~

网友:
传感器蛮新鲜的。

网友:
楼主的指甲该剪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还能用吗???

网友:
直接从USB取电呢,这样就不用电池了...

二○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网友:
挡风玻璃下面太阳直照,电池相当于放烤箱里,换了电池也不耐用,可以改成外挂电池放手套箱里面

网友:
这个玩意都是用不换,长时间不用放坏的

网友:
玩意都是用不坏的

网友:
原来还有这玩意,马上买一个玩

网友:
一直以为胎压计就是气嘴上的那么大,原来主机这么大啊

网友:
这个属于高精尖

网友:
这是两轮用的还是四轮用的?四轮不都是自带胎压监测吗?

网友:
高级啊,电动车还有胎压计

网友:
有胎压监测确实很方 便

网友:
还好电池没炸,一般这样外皮破损的电池都会发热然后燃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