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Mule-0.70b绿色版假死问题

楼主(2025-08-15):
eMule-0.70b绿色版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绿色版下载软件,两个月以前开始使用的,最近突然出问题了,打开(启动运行)电脑,用鼠标左键双击eMule-0.70b.exe可执行文件,eMule-0.70b开始运行进入eMule-0.70b运行界面,然后就假死了,不动了,电脑操作系统是WIN10,eMule-0.70b.exe是一个64位机软件,在WIN10的设置---应用-卸载、默认应用、可选功能里。找不到安装程序,向把该程序卸载了再重新安装,但不知怎么弄。

特此求助,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绿色版就是不用安装直接运行,哪来的卸载信息呢~

网友B:
是不是杀毒软件把它的运行库给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杀毒软件把它的运行库给干掉了

我的WIN10没有装杀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版就是不用安装直接运行,哪来的卸载信息呢~

好吧,您支一个招,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您支一个招,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要么重新下载https://github.com/emulefanscom/ ... 64_all_languages.7z
要么进注册表清理eMule相关的注册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重新下载https://github.com/emulefanscom/eMule/releases/download/eMule_v0.70b-community/eMule-0 ...

软件就是从你给的链接那里下载的,软件没问题。

看来要进注册表清理eMule相关的注册项了,但手工清理我的功力还太弱,不见得会,不知有没有借助软件清理的?

网友C:
都0.7了?我还在用0.6,软件不是越新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就是从你给的链接那里下载的,软件没问题。

看来要进注册表清理eMule相关的注册项了,但手工清理我 ...

有没有可能是网络问题?或者防火墙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0.7了?我还在用0.6,软件不是越新也好

我那台老电脑是XP,用的是eMule 0.50a-Xtreme 8.1,比你的版本还低!

用了好多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C:
你有没在路由器、openwrt上装过,一直没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在路由器、openwrt上装过,一直没搞成

没有,一直是装在电脑里。

网友D:
这下载软件该淘汰了,现在的比它好用多了

网友:
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下载软件该淘汰了,现在的比它好用多了

啥软件比这个好用?求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软件比这个好用?求推荐

蟒蛇或海马,下载不限速

网友:
绿色版软件在程序里没有卸载。①看看软件目录里有没绿化程序或卸载程序,运行一下试试。②清理注册表里相关值。③直接删除软件,再重新绿化一下。

网友:
用的0.6版本,目前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可以试着清除注册表项后重新绿化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蟒蛇或海马,下载不限速

又不是下载网盘里的文件,限什么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