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一个SUIDDY的充电宝,想修但纯当拆机吧

楼主:
拆一个SUIDDY的充电宝,想修但纯当拆机吧,这个充电宝的故障是充别人没反应,用充电器充自己也没反应。我拆开看了一下是如图做工,就当拆解区发帖了。其中有跟小线拆的时候可能用点力掉了,补焊了一下。这个充电宝是带磁吸充电的,我插充电器上去5V会变成0.4V,摸了到处也没有发烫的,感觉像是P5356坏了,不知道是不是,不过本身就是10000毫安充电宝,修也不划算了。

网友:
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网友:
还是使用3C认证的吧

网友A:
有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插充电器上去5V会变成0.4V ------ 绝对是!如果用万用表检查,修好的几率很大!就怕买不到零件。

网友:
标称10000毫安不知道有没有虚标的成分。

网友:
没事搞着玩。

网友:
插充电器电压下降,测有没有明显短路,发热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