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aier 笔记本电脑逸14-1S,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5-08-15):
朋友拿过来一个海尔笔记本叫我帮他看看,症状是关机后插上电源不能充电,也不能开机。

自己没接触过海尔的笔记本,一下子说不上原因。
初步检查后确实如朋友所说。
拆开拔掉电池,cmos放电后,可以充电开机,以为是修好了。
可是开关2次后,又变老样子,
但是只要拔插一次电池,就可以开机,可以充电。
问问大家这是哪里问题,想刷个bios,但官网上没有提供。
是主板还是电池还是别的什么?

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开机的时候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只要关机,就不能充电,
关机只要一插电源,连开机也开不了了,只能重新拔电池。

楼主:
这个是主板,不拔一下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部分国产品牌的电脑,就是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先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不插电池能使用吗?能的话,先不插,买个新电池。

网友:
这个品牌的电脑,身边比较少见

网友:
老本子出现新问题,不好判断.

网友:
这种奇怪的问题 恐怕初学者很难对付,需要高手来修理!

网友:
大概率电池不行了~

网友:
首先给通一晚上电看看。

如果不行,那说明主板上有问题。

网友:
主板电源接口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你的图片上显示,
充电限制电压 13.05V,
你用19伏充电,
会触发充电芯片进入保护模式,
使用高于充电限制电压1.5V去充,
也就是说你用14.5伏去充电,
就比较不会触发充电芯片进入保护模式,
我的 HP Chromebook13 g1 电池,
充电限制电压也是 13.05V,
我用15V 去充电,
偶尔也会触发充电芯片进入保护模式,
我后来改用14.4V去充电,
就极少触发充电芯片进入保护模式,
拔掉电池的作用,就能解锁保护模式,
所以能够继续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上显示,
充电限制电压 13.05V,
你用19伏充电,

我也看过电池参数,问题是,这个都是原厂的,我问过朋友,以前一直用,这几天才出现问题,所以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吧

如果是芯片问题,就不会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上显示,
充电限制电压 13.05V,
你用19伏充电,

还有电源基本上都是19V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电源基本上都是19V的啊

我是把19V笔电适配器,
修改为19V跟14.4V的切换.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电脑问题千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