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古老的NFA 300W车载12V逆变电源,感觉还能继续吃灰

楼主:
差不多20年前买的一个车载12V逆变电源,本想是有备无患,而实际上车都换了两次了,这个逆变电源一次都没有用过,后来放在抽屉底下雪藏了。
前两天拉出来试了一下还没坏,拆开看看。

品牌NFA(纽福克斯光电科技),查了一下,是家台资公司,专门做汽车配件的,后来香港上市,属于大品牌了。

主机及配件

外观非常简洁。该有的都有,可以有的都没有。

用料没省。厚厚的输入电源接头金属片。

DC输入连接线很粗,要过大电流。

主板。那时候还是分立元件的年代。
也没有把元件拆下来,有些地方看不太清楚,就看个大概吧。

大电流的地方堆了厚厚的锡。

说明书标注了电源的参数。
持续功率有240W,空载电流小于0.35A。
波形是修正正弦波。
有欠压、过压、过温、短路等保护设计。

简单粗测了一下逆变转换效率,输出10W低负载下效率大概50%左右吧。不知道高负载下会如何。

看看输出的修正正弦波波形。整整齐齐的。

感觉这电源质量还行,就是功率小了点,用不了什么高功率设备,也就能接个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之类的,烧水嫌慢。
继续放在抽屉底下吃灰备用。

网友A:
300W,带不动600W的电饭煲。

网友B:
有关安全规定车载电器不能大于100瓦

大概率保险1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安全规定车载电器不能大于100瓦

大概率保险10A

点烟器过不了太大功率,一般都是最大10A电流。
这个逆变器保险丝是20A,应该是直接接在电瓶上用的。

网友:
功率小点,有备无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W,带不动600W的电饭煲。

买个功率200W的热水壶还能用用。

网友:
做工还行,关键看电池

网友:
NFA的估计不便宜,我闲鱼上买个12V8A的充电器去了108元。

网友:
原来每车必备,都没用过。

网友:
当年沃尔玛在卖这个。

网友:
修正波?这看着是方波

外壳塑料的不是金属的

网友:
方波的,估计实际功率不过超过150w的样子

网友:
示波器不错,我们是同一个牌子的zeeweii

网友:
很是喜欢你这个示波器。

网友:
壳子上300瓦有点标的高了

网友:
用了两片7500,还不是一个品牌的。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属于好产品,谢谢分享。

网友:
看变压器外形,像是高频的,能输出 50 HZ ? 300W 的工频变压器远不止这么小!!!
修正正弦波波形 更像是方波!

网友:
做工不错,不过这东西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