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可拆卸电池能改造装进手机嘛

楼主(2025-08-15):
手头有一些可拆卸电池,也有一些电池gg的不可拆卸电池的旧手机。都是闲置吹灰中
在想,两者可不可以利用起来,就是把可拆卸电池改造下,能接上旧手机主板。
这能搞嘛,安全性如何,有啥要注意嘛,比如电压电流,市面上有方便改造的工具嘛

网友:
好像要用原手机的电池保护板,再就是注意体积。

网友:
在可拆卸电池时代的后期,出现过一些万能电池改造板,就是几个电极,下面是保护板,直接焊接到尺寸合适的电池上。
现在的电池都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电极都做成很小的,专用的排线,很鸡贼

网友:
就怕不匹配

网友:
容量肯定小。要不手机鼓出一块。保护板后面弄两个触点。但是换了电池需要充下电才能开机。以前弄过

网友:
早期可拆卸更换的锂电池一般容量都不高而且还是用过的旧电池可想而知实际电量更少了。

网友:
不知道废品站要不要。

网友A:
不如自己买电池学着手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自己买电池学着手动换

不想这么搞。因为机子吃灰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