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显微镜

楼主:
翻出一台旧的显微镜 镜片还干净

我想买转接把单反装目镜上做成电子显微镜 是否可行?

有人搞过吗

网友:
试一下效果吧,这种活很少人干的。

网友:
用电子相机吧直接插目镜上。
单反需要计算距离,一般情况都需要接第三目镜的显微镜才支持单反,因为单反相机的镜头距离要计算进去。
一般需要把显微镜拆到这个程度才能装上。。。有直接接单反相机的显微镜,但是太贵了。

网友A:
你要是拍照片用我说的电子相机足够了。
你要是拍视频不行,电子相机拍视频卡的跟PPT似的,你可以买个这个三轴手机支架,拍出来的视频不亚于微单相机,将来也能接到天文镜上,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拍照片用我说的电子相机足够了。
你要是拍视频不行,电子相机拍视频卡的跟PPT似的,你可以买个这个三 ...

这夹子贵吗?天文望远镜送的夹手机不稳,主要是偏心太严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夹子贵吗?天文望远镜送的夹手机不稳,主要是偏心太严重了

130-145之间,这个是三轴的,那个夹子可以螺丝固定的很稳。目前能找到的百元级最好的了。
两轴的,因为Z轴需要手调所以容易偏心,这个XYZ轴都能调,我觉得值这个价格。
30多也行,可以加PVC管协助加固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架设时间会增加很多,有时调好都超时了。

网友:
我是来看你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0-145之间,这个是三轴的,那个夹子可以螺丝固定的很稳。目前能找到的百元级最好的了。
两轴的,因为Z ...

太贵了。。。我的望远镜才800块,配个100多的夹子不划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贵了。。。我的望远镜才800块,配个100多的夹子不划算

那就改二轴成3轴,一般送的都是这种夹子,可以把这个螺丝换成丝棍和螺丝,再天文镜或者显微镜的目镜固定位置的前面套一个pvc管协助找平,也能实现一个Z轴移动的目的,就是每次装的时候费时间一点,效果差不多。
我最初这么用的,螺丝去买陶瓷盆那种内膨胀螺丝,多买几个拆下来,拼到一个上用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改二轴成3轴,一般送的都是这种夹子,可以把这个螺丝换成丝棍和螺丝,再天文镜或者显微镜的目镜固定 ...

感谢指导,这方便多l

网友:
我有工业相机加镜头,还真没想过加显微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