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的做工很好LED灯泡

楼主:
   本来以为电容坏了,结果整流器都炸了,灯罩都是铝合金的,散热不错,可惜不值得修了

网友:
散热还行的

网友:
散热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我觉得值得修,直接换个驱动呗...

二○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网友:
确实做工可以的。特别是散热。

网友:
有个电容鼓包了?还是可以修一下的,没几个零件

网友:
灯板没有坏的话,还是可以修一下的。

网友:
2018不是老货

网友:
做工不算太好,不过比现在的便宜货好,有没有18W?
电容鼓包可以换一个试试,如果灯珠和其它元件没坏的话还是值得一修

网友:
这做工完全说不上好

网友:
对于18w的灯泡来说,这个做工很差了

网友:
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电容好像也爆了

网友:
都是温度太高,热死的。

网友:
看上去散热不错,利用散热,也要修复好。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除了散热还可以,其它都不咋滴

网友:
这个必须修好,要不白拆了

网友:
灯板有可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