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池也好,锂电池也罢,并联?

楼主:
比如我其中一节电池或者一串电池出问题了,那么肯定是拖累里程,跑不远了,那么如果并联,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出问题了,影响不会很明显,需要考虑的只是升压的效率我打算从12伏升压到48伏试试。2516118

网友A:
你还要考虑电池和升压器需要200-500A的连续放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考虑电池和升压器需要200-500A的连续放电问题。

低电压,肯定就是大电流,也可能楼主仅仅是改了一个自行车电池,实在不行,还可以
使劲用脚蹬。

网友:
3V升到48V,很给力。
这影片哪里的,也想学着做一个试试。

网友:
升压的效率其实很低的,特别是这种压差太大的。
不过也不失为一种解放方案。。。。。。大电流下感觉不安全,容易热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