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菲尼瑞斯 LCR-ST1 镊子电桥,奇怪现象(故障)

楼主:
购买了后较少使用,昨晚无意发现镊子二极管档出现问题,空载时100Hz,1KHz档位出现数值0.8V,调到10KHz档位显示正常。

维修过程如下:
1、镊子固件版本为1.6,重新刷了1.4,1.5版本现象如故;
2、考虑到夏天室内温度为30度,放在空调出风口(约为15度),后故障消失(但温度上升后现象如故);
综合以上现象软件问题排除,基本为硬件问题,加焊后问题排除

红圈/框处都用电烙铁/热风枪处理过(烙铁用的是含银焊锡丝),上/下排插用铝箔纸包裹,但拨轮处还是被融化了点绿圈处,MCU则没有加焊。后用洗板水洗了下电路板。

最后结果照片

结论:菲尼瑞斯品质堪忧

网友A:
不是短路就是虚焊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不过是抖音红包换的

网友B:
楼主等着去菲尼瑞斯法务部喝茶吧

网友:
主打一个:让用户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等着去菲尼瑞斯法务部喝茶吧

闹大了就不是菲尼瑞斯法务部的事情了

网友:
我没买这款,买了其他的,感觉也就那样,不是特别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短路就是虚焊

大概率是虚焊

网友:
触点的电阻不正常

网友C:
没有耐高温胶带还敢用风枪,真勇

网友:
不靠谱,这段时间正观察电桥镊子呢

网友:
好像这种情况不应该出现,以现有的技术,不至于出现如此低级的问题。

网友D: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耐高温胶带还敢用风枪,真勇

有高温胶带,这次没用(温度320度,风速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能用就行呀!!!

有点运气成分,当然还有其他现象让我决心用烙铁/风枪加焊(有时掰大镊脚显示正常),也用放大镜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