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种显示器的底座怎么拆(SAMSUNG 743APLUS)

楼主:
使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把底座拆下来
不知道机关在哪
还请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
没拆过这种,但是大部分是卡扣

网友:
也可能要拆后盖

网友:
给你个图借鉴

网友:
看不清楚,一体化的吗?

网友:
底座基本都有螺钉

网友:
先脱开卡扣,

楼主:
拆下来了 就是大力出奇迹 不断变换用力角度 强行蛮力拉下来 可能时间太长远 有点摩擦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