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这三洋收录机有必要买个LA3365集成块来换吗?(已解决)

楼主(2025-08-16):
这个收录机是几年前闲鱼上100元包邮买的,中通快递从吉林长春到贵阳跑3000多公里到我手上的,当时故障为收音机正常,放音无声,用酒精擦洗磁头就一切正常了。FM指示灯以前偶尔亮过几次,现一直不亮,收录声音正常。今拆开顺着LED指示灯线路测到LA3365芯片那就测不动了,电子基础薄弱,很想买个来换试下,确定FM LED指示灯是好的,有个电阻815Ω也是好的,谢谢,上图片了。

调整收音板上可调电阻向右微调一点就好了,万分感谢坛友帮助。

网友A:
不亮,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B:
才这点钱,拆都拆了,还苦恼犹豫!2块多钱解开心结还犹豫什么?这种老的指示灯我小时候记得容易半击穿,先随便换个现在的试试

网友C:
建议买了换上去试试,好歹也确定一下是不是解码芯片的问题,不然下一步如何进行维修就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亮,声音是否正常

声音完全正常的,感谢

网友D:
你要查一下FM的中放电路,信号不强会中频偏了,都会解调不出立体声的,这IC一般不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这点钱,拆都拆了,还苦恼犹豫!2块多钱解开心结还犹豫什么?这种老的指示灯我小时候记得容易半击穿,先 ...

这种宽扁找不到,用钮扣电池点亮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了换上去试试,好歹也确定一下是不是解码芯片的问题,不然下一步如何进行维修就是个问题。 ...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地没有FM立体声广播?

有的,贵阳,以前偶尔亮过几次的。

楼主:
已拍,收到后试一下。

网友:
感觉集成电路没那么容易坏。还是检查一下外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宽扁找不到,用钮扣电池点亮完好。

这就是杠精了,虽然我表达不是很精准。都告诉你可能软击穿了,击穿就是短路,用3V电池能点亮不代表它就毫无问题。(曾经发现路由器被雷击后除了坏了几个网口,其它一切功能正常,测试固件所有的功能都正常,使用中也没发现问题,就是功耗增加了好几瓦,非常烫。)在电路中串了近1K电阻,那点电流不一定能点亮,与其测这灯好坏你还不如测电阻处拆掉灯后还有没有电压。

网友F:
大概率没用,考虑fm解调时鉴频频率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完全正常的,感谢

声音正常,有可能是鉴频中周频率漂移,微调一下就可以,或者里面的瓷管电容失效了

网友:
LA3365看着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杠精了,虽然我表达不是很精准。都告诉你可能软击穿了,击穿就是短路,用3V电池能点亮不代表它就毫 ...

好的,万分感谢,我找个替代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没用,考虑fm解调时鉴频频率偏移

支持!
老机器容易出现,这个IC一般不会坏。

楼主:
把FMLED指示灯拆了,测量没有输入到指示灯电压,前面一排闪烁的指示灯就有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查一下FM的中放电路,信号不强会中频偏了,都会解调不出立体声的,这IC一般不会坏吧 ...

立体声有的,就是那指示灯不亮,想它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