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器不用是不是得定时通下电

楼主(2025-08-16):
家里一个苏泊尔电饭煲,半年多没用了,昨天想用,没电没显示了。插电时听到哒哒响,拆开后,拆下继电器测好的,怀疑电容,都拆下测量,容量也够。奇怪了,再插电,又好了。莫名其妙的。

网友:
长期不同电,电容容易深度睡眠
突然通电容易烧各种管子(包括单片机和各种“集成块”)

网友: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我的都是两年没开过,前几天看了没问题

网友:
有时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定期上电的确是有一定意义的

网友:
肯定要经常用,要不就保存好。

网友:
有个血压计,不显示,怎么搞也没搞好,放那了,过几年又好了

网友:
晒一晒去去病毒细菌

网友:
电器不用定时通下电,会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
尤其带电池的设备,长期不通电电池饿死,得拆机激活电池

网友:
尼明腥想要红都找沸开光,你这电器长时用不了可能要拿去笑淋的花河上开光才得。

网友:
确实需要经常开出来用一下,不然电子元件长期不运行,容易损坏

网友:
确实需要经常通电,有的元件长期不通电容易出问题,特别是有电池的。

网友:
这个还真是这样,特别是像我们海边的农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显像管电视机长期不用,想用时就坏了,就是我们这里湿气大,反潮有腐蚀了,经常用的,通电有温度,就不会坏。

网友:
哈哈,肯定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忽然想到我家电视机很久没开了,晚上回家得看一会儿电视了,给电容充充电,驱驱潮气!

网友:
电器不用是得久不久要通下电的

网友:
电解电容长时间不通电话绝缘会下降,电子产品尤其有电解电容的,最好定期通一下电比较好

网友:
电器时间长了需要通一下电,不然容易长胡须,通电可以把胡须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