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完美解决倒车喇叭影响倒车摄像头工作。

楼主:
前不久不是发帖说安装倒车喇叭后,倒车摄像头有闪烁,横纹,根本就不能使用。
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坛友们献计献策,
有说供电不足的,
有说加二极管的,
有说加继电器的,
有说改用屏蔽线的,
有说加共模电感的,(坛友,铃兰花匠说的,我感觉还比较靠谱)
有说加入滤波器并高频电容,(坛友ynyxhx说的,电容的作用不就是滤波么?)
昨天有空,拆机试试。
首先根据坛友铃兰花匠说的,加共模电感,拆机一个共模电感加装上去试试。

用洞洞板搞定,然后用热熔胶固定。

上车测试,干扰降低不少,但还是有点闪烁。能用但不完美。

最后在这里加入了一个16v220uf的电容,然后用热熔胶固定住。

这样加入了共模电感和电容之后,闪烁横纹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实践出真知,多动动手就看到结果了

网友:
还是电源波纹的问题,我音响调音板用7815供电就有底噪杂音,改用一个稳压二极管电路供电就没有杂音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问题就实践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有手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