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散热器可以变万用的吗

楼主:
775时代的热管散热器,,能改造成万能万用,适配现在的CPU吗

网友:
手艺够精湛,啥都不是事

网友:
有工具的话,可以改

网友:
可以自己动手改造一下

网友:
有扣具就可以,但是没得必要啊,扣具还得单独花钱买,20块钱新的双热管塔式也不比这个差。
这种老散热器 适合拿来DIY,比如电子负载的散热,功放散热。

网友:
这个散热器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散热器小钱,压坏CPU才是大事

网友:
手艺不行容易压坏芯片。。。。。。

网友:
万能万用适配不是不行,有手艺手挫一个散热器都行,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可以,万物皆可造,发挥自己的想象,捯饬无止境

网友:
改造参数测量不准,怕压坏CPU。手艺精湛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三管铜底,不错,动手能力强的随便改

网友:
肯定可以。手搓。

网友:
没太大必要,改造花的成本和工时成本比买一个万能可调节扣具的三管散热还贵了,咸鱼上这类能上115X的铜管散热也就十几二十块一个

网友:
把定位孔往外切割开就可以了!

网友:
动手改造可以的

网友:
有扣具就可以,不过不划算啊

网友:
定位孔往外切割开就可以

网友:
不值得改,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