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摄像头,顺便问一下如何解绑。

楼主:
一家商铺装修,我将两套监控拆了回来,一套网络的一套模拟的……,
现在我想将一个同轴的接接电视的VIDEO,试了一下,没有图像输出,只有红外灯能点亮,请教一下大神们,该如何操作

网友:
这个不懂啊

网友:
模拟的不要解绑

网友:
AHD-模拟高清,和电视的ntsc/pal信号不一样,所以接上不显示,如果是ntsc/pal的就可以直接能显示

网友:
同轴的没有多大玩头,都是模拟式该淘汰

网友:
貌似连接录像机不需要解绑

网友:
同轴模拟的是接AV才有像,没有绑一说

网友:
专门的监控录像机才能接显示器显示

网友:
这和东西真不懂啊

网友A:
要解码啊,录像机就是负责解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解码啊,录像机就是负责解码的。

这种不用解   通电   找个有同轴接口的显示器就直接出画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用解   通电   找个有同轴接口的显示器就直接出画面

那你的怎么不显示

网友:
网络的有个软件 “设备网络搜索SADP”

网友C:
没有录像机,无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怎么不显示

我的工程宝可以直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录像机,无法显示。。。

工程宝可以直接显示

网友:
你这需要一个主机才能实现存储和输出功能

网友:
模拟摄像头可以用电视AV输入显示图像,同轴高清摄像头需要接录像机解码显示图像,网络摄像头可以用电脑网线连接用浏览器显示或者录像机连接显示图像

网友:
找个AV输入的显示器可以显示,但要录像的话需要用海康模拟机,其他录像机无法识别,哪怕模拟信号也是有协议的!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各位,配套的录像机是有的,都一起拉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