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种简单易做的小台钻结构

楼主:
用的是12mm的光轴及箱式滑块和光轴座,都是标准件的组合,貌似很容易做,有坛友做过这种吗?装个电机上去钻个木头塑料啥的效果如何?

楼主:
都卖到国外去了,还卖挺贵:

网友A:
来个不要钱的,几年前好友老哥专门给我做的小台钻,拿来给PCBA钻孔用的,一节18650高倍率的动力锂供电,方便移动

网友:
思路不错,就是电机移动部分刚度不足,可能会不垂直,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不要钱的,几年前好友老哥专门给我做的小台钻,拿来给PCBA钻孔用的,一节18650高倍率的动力锂供电,方 ...

不错,也比较简单易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也比较简单易做

电机背板后面有个行程开关,下压手柄后开关接通,电机就转,行程开关下面还有个1W的LED,和电机同步开启照明

网友B:
保证比买成品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比买成品还贵,

不会,这些标准件都很便宜,一般都在几块钱一个,用红包撸更便宜

网友C:
不错不错,就差这些件组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就差这些件组装了

正在撸材料,用10×15 8毫米厚的电木板做底座,柱子用的20厘米长12毫米直径的304不锈钢圆棒(商品链接),需要两根,另一家撸了一根还在路上:

网友D:
有了光轴的结构,这个应该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光轴的结构,这个应该精度高

这种便宜的滑块精度不高,装上去也是会有一点间隙的

网友:
只要自己满意就行了。

网友E:
如果经常用且要钻大点的东西还是买个常规的好点,5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经常用且要钻大点的东西还是买个常规的好点,500多点

我只打算用来钻电木板或者塑料用,搞一个这玩意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
做好的,估计成本上不如买成品

网友F:
这个成本应该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成本应该不低吧。

成本不高,估计30块钱左右

网友G:
12毫米立柱细了,刚性严重不足,电木板的刚性也差一点,不如铝板。底板和立柱的刚性很重要,否则钻孔时支架变形,钻头容易断。铝合金小台钻支架有卖的,最低30来元,刚性比你的设计要好得多,你买零件来做,30元是拿不下来的,而且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你看3楼那个人家白给的,那个底板多厚,立柱是一块立板,也很厚,这样的就好使。搞机械设计,起码的力学知识要有一点的,否则会走很多弯路。30来元的台钻支架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毫米立柱细了,刚性严重不足,电木板的刚性也差一点,不如铝板。底板和立柱的刚性很重要,否则钻孔时支架 ...

好像还真不如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