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分析fk9208a+的V片排列

楼主:
一个FK9208A+ 板印20060423 chenyl,转盘的V片全乱了.
压箱底两年了, 搜遍内外全网也找不到参考图.

自己动手, 一步一步推算出了正确的V片排列.

网友:
来这个板块玩的,都是会动脑筋的

网友:
一直保持传统,拆完先拍照

网友:
了不得,这还能倒着推。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万用表,不知是V片少了还是乱了,档位错误,不会整。

楼主:
到手测时候V片就是乱的  同样外形的表,几乎都是半幅PCB的 没有这个全幅面的.

另外这个表的电源是开关型的, 不是靠转盘来开机的, 这就大大降低误操作的可能性.

方向从左向右指向的话, 从左到右依次设定为: 10到1.

1)  则1必须是装的, 相对的10则是不装的. 一般很少反着来.
本以为1是标点档, 结果查板是连在4个的2.5M电阻上的,说明是分压档.
2)  则最内圈的5和6中的一个是标点档.
1000V DC 和700V AC 是没有单位显示的, 所以他们的标点档应当是一个.
见图中画的黑线, 正好左面的5是这两个档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6装,5不装.

这就10个解决了4个了,即: 10X 9? 8? 7? 6V--5X 4? 3? 2? 1V

3) 看右面的第6圈的有一段, 正好对应着 200mV DC到2V AC这一段,
所以这个应当安装,即3应当装, 而对面的8一般是不装, 则.
10X 9? 8X 7? 6V--5X 4? 3V 2? 1V.

4) 再看2:   外侧第三圈, 在电阻档的对面有一段是对应200Ω和20MΩ的.
通常情况下200MΩ是单独一档. 所以这个外侧第三圈是应当装的,即9装而2不装:
10X 9V 8X 7? 6V--5X 4? 3V 2X 1V.

5) 就剩7和4了.
看内侧第四圈的下面, 有一段加一点正好跟刚才电阻范围是对上的.
大胆假定就是它,则是7V 4X, 即:
10X 9V 8X 7V 6V--5X 4X 3V 2X 1V.

结果: A壳四个卡扣按紧半装机后, 测试各档位表现正常, 再校准个电压就OK了.

网友:
挺有意思的思维训练,不过这表维修意义不大了。人生苦短,有时候不得不选择更好的平台发挥更大价值,努力方向错了没有赢家。

网友:
如今难得这么耐心来捣鼓电路板了

网友:
完了把要安装或者不安装的地方记号笔画一下

网友:
手艺精湛!定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