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温度计小板不显示数字如何修?

楼主(2025-08-16):
一开始温度显示不正常我以为是里面板子出问题,看着挺好拆,索性就拆开看了一下,但是装回去后,显示板就显示不正常了。

里面有4颗螺丝,其中2颗螺丝上紧后,屏幕就能显示数字,但是颜色很淡。 我拆装很多次后总算有一次颜色显示的很深,但是合盖之后颜色又变淡了,鉴于之前颜色能显示很深感觉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感觉是哪里没接触好,谁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
螺钉的拧紧力度没有掌握好,导电胶条有变形。

网友B:
多多3块钱包邮,别折腾了

网友:
斑马线接触不好,怎么能显示就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钉的拧紧力度没有掌握好,导电胶条有变形。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这要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钉的拧紧力度没有掌握好,导电胶条有变形。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网友:
把导电胶条等相关部位用酒精擦擦看。

网友:
导电胶条没放好,调整一下位置再紧螺丝应该就好了。

网友:
扔掉买新的。

网友:
屏幕边粉色条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多3块钱包邮,别折腾了

就是,还搞什么瞎折腾。

网友:
就是清洁工作不到位

网友C:
是不是螺丝拧滑了导致电路板不能紧压斑马条?这个一定要紧压才能显示的,如果是螺丝孔拧滑牙的话可以用502+小梳打大法填孔,再重新钻一个小点的孔,再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螺丝拧滑了导致电路板不能紧压斑马条?这个一定要紧压才能显示的,如果是螺丝孔拧滑牙的话可以用502+ ...

那个压屏目的条翘起来了,我给压下去就能显示了。

网友:
有一种情况是无解的,电极镀在玻璃上,几十年前的屏明显看到电极,接触不良用酒精擦擦就行,现在的只有淡淡一层,时间长了,电极导电性能变差甚至断路,擦了坏的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