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阀门磁性锁裂了

楼主:
捡到标了“阀门磁性锁”的玩意儿

已经局部裂了,可以看到4个钢珠,突出部分珠面,概是用于卡住在阀门转柄位置,盖住转柄就是“锁”了

沿着裂痕橇开,

芯子除了边沿有4颗钢珠之外,底部有2个孔(沿芯子直径对称位置),其中是弹簧支撑的2个黄铜弹子,离芯底稍远一点还有2个孔(与铜弹子孔错开90度),其中有2个弹簧支撑的强磁弹子;

外壳位于4个弹子处有相应的方坑,外壳口部约3-4毫米处内径比芯子直径大1毫米多

看来是当“钥匙”扣到“锁上”,其中2个与磁弹子相同极性的磁铁排斥力推动弹子,压缩弹簧支撑,缩进芯子(原本磁性弹子被外壳的方坑卡住),芯子在底部2个弹簧(第三图片上的2个粗弹簧)推动下向外移动(2个铜弹子此时会被方坑卡住,芯子不会离开外壳),芯子外移导致4个钢珠可以外移,“锁头”就可以拿下来了,即阀杆解锁了。

网友A:
无论外壳还是内胆都是塑料材质的,锁水用的的吗.........这材质,稍微老化就下岗

网友:
磁性相反,吸住才能开!

网友:
外壳强度不够,不坏才怪。

网友B:
商品房暖气阀门锁,有专用钥匙才能拿下

网友:
塑料件,设计寿命不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品房暖气阀门锁,有专用钥匙才能拿下

我家暖气阀也是磁性锁,但是没几天都换球阀了,可能不管用的吧?现在哪家停暖就一剪断管,待恢复时再热熔接上,阀门只是用来应急关水了~没有锁之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外壳还是内胆都是塑料材质的,锁水用的的吗.........这材质,稍微老化就下岗 ...

你眼睛真够亮的,我怎么也没看出来是塑料材质的,你怎么就一眼看穿了的呢

网友:
暖气开始用过,只是用过,没有卖力就被换了

网友:
要专用钥匙才能打开

网友:
这是供热管道入户阀门上的锁吧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

网友:
以前菜市场用过这样的水龙头,只能有钥匙的商户打开取水。来买菜的想洗个手就不行。

网友:
到期定坏的材料

网友:
稍微老化就下岗

网友C:
外壳强度这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强度这么差啊

差点也不错,万一跑水了方便直接橇开制止损失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