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2279 闪存识别码: 983E3E989803 - KIOXIA(...

楼主(2025-08-16):
有一个2T的假U盘。检测到为一芯量产。FC2279.但是我下载了所有版本的量产工具。但是量产工具里面没有东芝  983E3E989803这个颗粒的闪存ID 。所是量产工具是无法识别U盘。有没有大神成功量产的。
以下为U盘的芯片精灵,检测的信息。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VendorCo ProductCod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1234
设备序列号: 0106281024446317189

设备供应商: USB
 设备名称: Disk 3.0
设备修订版: 0200

产品制造商: VendorCo
 产品型号: ProductCode
产品修订版: 2.00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2279
闪存识别码: 983E3E989803 - KIOXIA(铠侠) - 1CE/单通道 [QLC] -> 总容量 = 64GB                          这里标KIOXIA。实际为东芝。用老版芯片精灵可以检测到。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FC2279

网友:
估计还是软件不对

网友:
还没有大老回消息

网友A:
找个9T25闪存强制指定一下就行
983E98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9T25闪存强制指定一下就行
983E9803的

问题是用了FirstChip_MpTools_20240221 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新的版本了。量产软件仍不识别U盘。是要短接一下吧。

网友:
还有64G的Q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用了FirstChip_MpTools_20240221 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新的版本了。量产软件仍不识别U盘。是要短接一下 ...

之前翻网页时候,我见过2025的版本,比你这个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翻网页时候,我见过2025的版本,比你这个新。

有可能是需要用2025年版本的。但是我还没有查到在哪能下载得到,有的朋友,可以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