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网易云音乐Music Buds (联想击音)主动双降噪6麦蓝牙耳机更换电池

楼主:
之前试了很多几款耳机,用下来网易云音乐Music Buds从效果、续航、价格等比较下来比较适中。
于是就买了好几个,无奈经常耳机或耳机仓丢失了,备用的就剩两个了,PDD已经没有了,闲鱼看到一家13.8+7,但是多卖也不能讲价,但是居然在淘宝看到一家6元的,还能用券,果断下单买了10个。
1688买了30个501010和14个602035电池,把全部电池都换了一遍,除了有一对耳机不能互相配对,其他都很好用。
网易music buds基本上可以连续播放6小时左右,蓝牙连接稳定,降噪效果相对比较好,但是对骑行时的风噪没有效果。
其实已经拆解过很多了,这次就是记录一下,具体参考图片的文字。

这下一段时时间耳机自由了。

买网易music buds的时候顺便9.9买了一个百灵声学kulark的耳机看看

顺便也把耳机拆开看了一下,也比较容易拆开,用薄刀片把上面的圆盖撬下就行,然后把连接器断开,翘掉主板就可以更换电池。
原装电池是1240的纽扣锂电,只有1250的元电池,就用401010换上试了一下,效果和网易music buds不能比,而且试了连续播放只能3小时多一点,还好只买了1个。

这个耳机可以参考“拆解报告:百灵声学语音互联真无线耳机”
https://post.smzdm.com/p/amm5209p/

网友:
这么多耳机电池放都放坏了

楼主:
补充一下网易云音乐 music buds主动降噪蓝牙耳机使用说明

一、开关机:
开机:关机状态下长按任一耳机触摸按键约3秒开机,充电舱开盖(耳机在充电仓内)即可自动开机回连。
关机:开机状态下长按任一耳机触摸按键约5秒双耳关机,把耳机放入充电舱合盖即可自动关机。

二、电话:
取消拨号:拨号中,双击任一耳机触摸按键。
接听电话:来电时,双击任一耳机触摸按键。
拒绝接听:来电时,长按任一耳机触摸按键。
挂断电话:通话中,双击任一耳机触摸按键。

三、播放音乐:
播放/暂停:播放音乐时,单击任一耳机触摸按键。
上一曲:播放音乐时,双击左耳机触摸按键。
下一曲::播放音乐时,双击右耳机触摸按键。

四、功能控制:
降噪模式切换:
降噪开/关:长按右耳机触摸按键1.5秒
环境声开/关:长按左耳机触摸按键1.5秒
语音助手:
三击任耳机触摸按键激活语音助手

===============
网易云音乐蓝牙耳机左右耳两个蓝牙无法同时连接
双耳配对使用方法
1:先把手机蓝牙里所有配对删除
2:双耳开机同时按住不要松手
3:等两个耳机闪红蓝灯在松手
4:双击右耳
5:等待五秒左右
6:只有右耳闪红蓝灯 左耳是不闪灯的
7:把两耳放入充电盒,拿出来一次,看到白灯一起闪烁三下,左耳熄灭,右耳闪烁,就完成了左右耳的初始配对工作,然后再打开手机蓝牙重新搜索连接就可以的

网友:
车还有吗?想买一个

网友:
淘宝链接发个看看呢

楼主:
店铺:清远小罗耳机配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948562834672
要想换电池简单就弄白色的,但是黑色使用FPC连接,以前拆开过喇叭那边是3+3=6麦的,白色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