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手机充电器输出纹波大小的疑问

楼主:
手机充电器或者DC电源用负载仪测量的纹波比较小,同样的电流电压情况下。 然后把电源直接接到手机或者设备上测量负载纹波的时候发现 纹波比负载仪大了好几倍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示波器就多试一些开关电源,每个开关电源都有不同,即使同品牌同型号体质不同(差距不大),只要纹波不是太离谱就将就用吧。

网友:
空间的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
进来跟着学习。

网友A:
手机和其它用电设备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额外的噪声,纹波变大属于正常现象。

测量充电头和电源纹波的时候,尽量用阻性负载或噪声小的电子负载,这样测出来的纹波比较接近充电头或电源的真实纹波。

测量纹波的时候,探头打到X1档,示波器那边带宽限制到20M,做交流耦合,然后接地尽量用接地弹簧,如果接地用鳄鱼夹,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其它用电设备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额外的噪声,纹波变大属于正常现象。

测量充电头和电源纹波的时候 ...

明白了。我用的是炬为电子负载。 就是以电子负载测量的结果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其它用电设备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额外的噪声,纹波变大属于正常现象。

测量充电头和电源纹波的时候 ...

对的,就是X1 限制20M测试了的 用的接地弹簧

网友:
看你用什么示波器测的纹波,以及测的方法流程,有些操作不当或者示波器带宽太高了,会有影响,毕竟像手机这些,你5/9/12v电源进去后,其内部还有个Dc-Dc降压模块把电压降到4.2v给电池充电,肯定是有纹波和电磁干扰往外界输出的,这跟充电头没有关系,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关系,功率足够的充电头能抑制住一些反送回来的干扰,测纹波最好还是用纯电阻当负载,电子负载都不建议用,测试时选3个点,充电头空载,50%负载和满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我用的是炬为电子负载。 就是以电子负载测量的结果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吗 ...

准确的说是用自身噪声小的电子负载,你在顶楼说用电子负载测试的时候纹波比较小,那这个电子负载应该还行,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