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约克水空调主控,现在的主控竟然是彩屏的

楼主:
公司新安装一组约克水空调,调试时主控与主机一直没有反应,更换一只新主控后恢复正常!
问题主控拆解看看,通电后发现现在主控竟然是带触摸的彩屏!

网友:
这带触摸的彩屏也让我有点惊奇了,第一次知道。

网友:
不只是彩屏  而且还是电容触屏  还能有WiFi哦  只是WiFi模块没装

网友:
内部看着像是受潮了

网友:
板子好像涂了三防漆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就是个设置面板吧,跟遥控器差不多的功能...

二○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网友:
水空调怎么样?冷水怎么解决

网友:
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A:
我们的电还是多了,必须用掉。
一个遥控器能完成的事,整这么高级。

网友:
TF卡接口干啥用的?升级接口?

网友:
看上去很复杂,效果好不好。

网友:
用两年再坏了多少钱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电还是多了,必须用掉。
一个遥控器能完成的事,整这么高级。

B格高,增加GDP...

二○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网友:
水空调?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高科技的玩具。

网友:
屏幕现在便宜了

网友:
控制面板都这么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