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拆一个国产时间继电器,做工明显有些粗糙

楼主:
烘箱内时间继电器损坏,拆开看看,做工明显比上个小日本的富士继电器粗糙啊!还有待提高!

网友:
bcd拨码开关都没有拆到位,拆啊!

网友:
还有单片机啊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了,用工频变压器做电源,虽然成本高,但寿命比开关电源强。
什么故障?一般这东西都是电弧导致继电器触头烧损,换个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
又来了个国产的。

网友:
做工可以了。比 这差的多了。

网友:
价格也便宜啊

网友:
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DH48S-2Z,外观和内部跟你的基本一样,就牌子不同

网友:
能用就好,能用就好

网友:
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种时间继电器怎么接线能装到氩弧焊开关上去,就是控制每次点焊的时间都一样,氩弧焊的两根线开关是没电压的,

网友:
觉得机械码盘开关有接触不良的隐患。
既然用单片机了,何不做成按钮数显调节的。

网友:
做工明显粗糙啊

网友:
有一个用双面板已经不错了。。。

网友:
PIC16C54当年抗干扰是一流的。这个变压器真没开关电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