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全新库存笔记本电池如何检测

楼主(2025-08-16):
8.4V sony  现在量各端输出电压为零。
有什么其它方法捡测。明天打算用可调电源充一下电能行?

网友:
测量各端输出电压为零,会不会饿过了锁了。

网友:
估计饿死了,换新的才是王道...

二○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网友:
输出电压为0,不会锁了吧

网友:
各端输出电压为零肯定是过放电了,被保护板关断输出了。

网友:
才7.4伏啊,不是很高啊

网友:
放笔记本上看能不能激活,不行就拆电池玩吧。

网友:
直接装机用是最方便的检测了。哈哈。

网友:
这个一般要在电脑上才能检测。装机充电看看是啥情况。

网友:
必定锁死了。

网友:
应该是饿死了

网友:
为0肯定不正常

网友:
电池被锁死。

网友:
不是插电脑上吗

网友:
估计饿死了

网友:
拆下不好测量,可以装电脑上插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这不已经是饿死了么,而且大概率是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