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教本田水箱风扇对接插头怎么拔出来?

楼主(2025-08-16):
大哥们,本田车子水箱风扇不转,应该是碳刷问题,需要拆下来,但是有个问题求教,这是别人的图,我这个对接的插头好硬怎么拔出来,有什么技巧吗?我直接拔不出来,求教,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有卡扣。

网友:
这种都是卡扣结构,卡子压到位后稍微晃动一下。

网友:
都有卡子。防脱设计

网友:
按照你图片的插头位置,红黑线下面有个扣子,扣子向上捏住,整个插头往右拉,就出来了,我昨天也是刚刚拆了一个。

网友:
钳子夹住摇一摇。

网友:
用一个一字的小螺丝刀,把插头的卡口翘开就可以。

网友:
不是卡子就是销子

网友:
有防脱设计,仔细观察观察,不要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不知道该咋跟你描述,这个地方我拆的时候很好拆,都是卡扣,要用巧劲先别开卡扣才能拔下。
真正难开的反而是那个电机后盖,这个地方如果能拆下,前面那个卡扣不拆应该也行。

网友:
另外不知道你是啥型号,如果是有2个风扇,建议一起都搞了,不然另外一个也差不多同步会坏。

网友:
卡扣问题,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