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确实没螺丝,悦辰dd515音响底座有损拆解

楼主(2025-08-17):
确实没螺丝!,悦辰dd515小音箱,有损拆解 多功能音箱。继之前挖的小坑,研究了些许时日,总算撬开了这个机器
这台机器如何拆,没螺丝!,dd515小音箱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这个小喇叭是超薄的,背面的磁铁吸力比一般外露磁铁的吸力大很多.

-

以前废品回收来的,当时按键失灵,只能用手机红外遥控器控制机器,经常操作的话实在不方便
忍无可忍,只能强扒下来,拆个彻底
音质嘛,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的味道的,毕竟是通过了杜比的认证,万用表测了下,按键没反应。用镊子短接,每个按键都正确识别对应的功能。
看来确实是微动的异常,导致功能错乱。
微动按键已下单6*6*5 规格

网友:
外观长啥样

网友:
没螺丝就只能硬拆了

网友:
期待楼主完美修复,发挥余热。

网友:
拆开真不容易,目的就是不让拆,买它新的

网友:
光头应该不行了吧,加块小蓝牙玩玩也行

网友:
应该是好奇的提问

网友:
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复杂的内壳

网友:
还有电机和齿轮,能放磁带或者CD吗?

网友:
没螺丝那要去胶水拆解吧

网友:
卡扣的不好拆啊

网友:
是硬撬开的吧,拆开后看到有螺丝的,当时是没找着螺丝孔吧。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正面不能见人是吧?

网友:
什么音响还带齿轮,少见多怪了。

网友:
螺丝固定的,容易因喇叭震动而产生噪音。

网友:
设计有考虑  拆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