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洗衣机无法进水,自己动手维修电脑板故障(LittleSwan TB80-1528MH)

楼主(2025-08-17):
叔叔家的洗衣机坏了,电话给我,我在外地,叫了其他维修师傅,洗衣机不进水,换了个进水阀,还是不行,说是电脑板坏了,估计价格太贵,最后没修。

型号:LittleSwan TB80-1528MH

这几天我回来了,试机能脱水,进水阀嘟嘟响一会就没声音了,表测无220伏电压,把进水阀拆了,空载有220伏,带载电压有为0伏,我琢磨着,能脱水,脱水是重载,主电源和5伏电压应该正常,问题出在控制进水阀这一路,拆开看电路板电容无鼓包

把怀疑的这部分防水胶清除,观察电路走向,第一怀疑是控制进水阀的可控硅有毛病

但可控硅到紫色插口有一个黄色元件测不通路

电阻档测得30千欧,淘宝查是一个自恢复保险,接触电阻大了,无法恢复了,肯定是这里问题了,手头没有自恢复保险,用一个普通保险代替

上机测试OK

不用直接换电脑板了,最后要打上白色704硅橡胶用于防水

等胶硬了,就可以装机了

网友:
分析得准,不一会儿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直插PPTC自恢复保险丝 250V 120MA 0.12A JK250-120U(10个)¥2.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72643378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7264337847

万能的宝

网友:
主要看人家是不是专业的。

网友B:
楼主电路板上的防水胶是怎么清除的?物理手工?

网友C:
你的704什么品牌,干得快吗?

网友:
思路清晰, 手到病除。省了几百大洋。

网友:
小元件大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704什么品牌,干得快吗?

卫立固,一个晚上胶还有点粘手,干得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板上的防水胶是怎么清除的?物理手工?

去掉胶的部分无螺丝孔,不承压,用锯子锯出痕迹,掰掉,防水胶就更容易去了,一扣就掉,有些老化后流胶发黏的那种才难搞掉

网友:
我以前就是这个洗衣机 .使用了六年,就坏了,上门维修费都要100.我就直接换的新洗衣机

网友:
这个保险也用的太小了点吧

网友:
思路清晰,定位准确。

网友:
能准确找出毛病。不简单

网友:
太厉害了, 良好的发帖习惯, 还特意注明了产品型号,  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