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逻辑电路测试板改双电源供电(最终版)

楼主:
做,就要做到完美。
之前用红绿双色无极LED灯珠做电平指示,因为用的电阻分压,导致多个红色或多个绿色同时点亮时,灯会变得很暗,而且电流比较大。又费电,效果又不好。
因此下面加了一组用红绿共阴LED做的电平指示灯,效果虽然很好,但制作过程太过繁琐,很费神,不好操作。
后来突然想到我10年前用TDA2050做过的单电源转双电源电路。后来有一个前辈在评论里也提到用运放供电。最终决定用这个方案再改一次板子。
下面是15年8月22做的单电源转双电源,当时是为了测试TDA2030功放用的。

当时画的电路:
当时的测试:

下面来看这次的改版:
先把排阻跟电位器拆了

给新的元件安排好合理的位置

接上电阻,看看效果

经过几次实验,最终决定了合适的阻值,把原来的电阻全部换掉,因为运放输出电流只有二三十毫安。

之前的红绿无极灯珠,换成红翠绿无极灯珠,更小的电流就能发光。
下面看下通电效果

看下电流
绿色全亮,2mA

红色全亮,24mA

无输入,1mA

下面是电路图跟测试数据

再看下细节

整体效果

3组电平指示灯点亮的效果

这个电路相对上一个电路来说制作简单,效果也非常不错。

网友:
专业人士学习专用板。

网友A:
还真是又耐心啊,嘉立创没起家之前打板很贵,那会我们也是用万能板,洞洞板验证之后才会开始layout,背面走线都是用锡搭过去的

网友B: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感谢支持,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又耐心啊,嘉立创没起家之前打板很贵,那会我们也是用万能板,洞洞板验证之后才会开始layout,背面走 ...

这段时间不忙,忙的时候也没空做,心静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漂亮啊

感谢支持

网友:
大佬这个做的太漂亮了,应该加精

网友:
考验技术,考验耐心

网友:
运放用一半电压做成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见功力。

过奖了,这个其实没啥技术含量,就是看着繁琐

网友:
又是个大工作量的活

网友E:
终于还是用运放的方案了,原来方案太复杂了。而且调整亮度也比之前的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还是用运放的方案了,原来方案太复杂了。而且调整亮度也比之前的更简单。 ...

上一个方案焊接起来有点辛苦,但是驱动能力还可以,调节起来也还好,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运放这个调节起来稍微麻烦一点,需要调节运放供电电压,还要调节运放输出电压,不然绿灯在部分点亮跟全部点亮时,亮度差异比较大。另一个就是运放输出电流太小,我把两路并联起来用。我本来想着如果电流不够,就上2030或是1875了。

网友:
还是很有功力

网友:
之前的板看着就相当复杂,真的考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