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牛复古大灯u2ubuqi大灯奇迹牛麦玲俪菱深远gt1前大灯

楼主(2025-08-17):
5元掏了个小牛复古大灯,小牛u2ubuqi大灯奇迹牛麦玲俪菱深远gt1前大灯

散热一大片铝合金

12v电源接红黑2线可以亮

这4个螺丝就是装饰好看的,拆了也没有用

拆了4个螺丝,也没有看到有缝隙

玻璃下面4个角有螺丝,看来拆这个灯要把玻璃先拆了,玻璃应该用胶水粘的,拆不开了。

亮灯的样子

12v电压,2.58a的电流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24v,1.16A

网上看了下,还不便宜

网友:
复古东西还是不如古。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功率这么大

网友:
搞个60w的LED大灯

网友A:
一般的车头灯功率的35W左右,主要是灯丝的那种,LED的,15W已经足够足够了,再大,上路就是一通嘎嘎乱杀,结果呢,同归于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车头灯功率的35W左右,主要是灯丝的那种,LED的,15W已经足够足够了,再大,上路就是一通嘎嘎乱杀, ...

这个是一条线,铺路应该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不怎么好看

网友:
功率这么大啊

楼主:
10多瓦功率就有那么亮了

楼主:
我是感觉不好看

网友:
它的功率不少啊。

网友:
5元掏了个小牛复古大灯,划算啊!

网友:
这灯点亮后,估计发热不小。

网友:
原车的应该用48伏吧

网友:
效果看起来还是挺一般的。

网友:
~没想到功率这么大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太费电了。

楼主:
大概有26瓦左右吧